显示器自动关闭显示

楼主(2009-01-18):
艳影SIS 661(集成显示) CY 2.66  256M+256M
开机大约10分钟左右,显示器黑屏,但显示器的指示灯还是绿的,主机正常运转(可以看电影、听歌),以为是显示器待机,敲键盘移动鼠标,还是照样没显示,只有把显示的电源关闭再打开才有显示!怪也!!!!!

换显示器、加独立显卡也一样,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没人顶  自己顶
电源已经换过 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坏!可能是行 常问题,10分中左右,看看发热是不是很厉害,接触问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集成显卡坏了 换成独立显卡也一样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显示器上,看看显示器板上有没有大焊点脱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好啦
"换显示器、加独立显卡也一样"

网友:
今天发现有一个MOS管和对应的电容10分钟左右后开始发烫,量MOS管值为057,于是更换此管,但吹下来测量又是好的,肯定是其它地方还有问题,知道的朋友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MOS管有没有和一些8脚或14脚的IC想连啊(LM324。。LM358。。RT9214。RT9202之类)。。有的话就看看它工作正常不》

网友:
MOS管057感觉阻值低了些!既然你取下是好的还是换个好的上去看看!如果还不行的话应该是NB有问题了!你取下MOS在测下主板的阻值正常不?如果正常而且又是和北桥电路有关的话就应该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关闭监视器那里没设为“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