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C1和C0轮流跳!证实是BIOS问题

楼主(2009-01-18):
型号:磐正EP-8RDA3
症状:新收的,当时感觉能修好,花了10大洋(是不是贵了?),上AMD一CPU后,短接PW针脚没反应,然后量针脚电压才0.几V。正准备查线路才发现刚才短接的是HD_LED(汗一个,按常识短接的,没看主板标示),然后短接主板标示的PW针脚,此板自带的测试卡,在C1和C0循环跳;此时我插的诊断卡,一个显示FF,一个显示00;量各项电压均很正常,复位正常;跳一阵后显示FF,内存槽无电压,相关单位比如内存供电,南桥供电,电压均消失
  我自己觉得刷下BIOS就好了,但是没有那个刷BIOS机器(谁有二手能用的?甩个给我)
  请教高手,还会是其他什么原因?

今天讲BIOS取下(PMC的),拿到淮安刷了一下,问题解决!谢谢楼下回答地方的朋友

网友:
在C1和C0循环跳在到FF,和电压不正常,说明与BIOS无关,可以先排除BIOS,在C1和C0循环跳在到FF,用手压下其他地方,可以接触不量

网友:
查内存供电管和电容,最好替换掉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特来报喜

网友:
回复 楼主: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