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正笔记本更换CPU

楼主(2009-01-18):
一台方正笔记本 原CPU是 CY1。3  现在更换为讯驰-M 1。4 但是 BIOS里面 和系统属性里面都显示 P4-M 1。4 后面的实际频率是600MHZ  请教下各位老大 是不是 刷下BIOS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下,不过估计不行。

网友:
正常 迅驰自动降频的

网友:
你知不知道有降频这个东西呢,有些手提电脑的CPU是会这样的。当CPU使用频率高了就会自动升频,否则就降频。你也可以进BIOS里看下可否关闭这个功能。

网友:
电池模式下CPU都会自动降频降压;

网友:
正常现象PM的CPU会自动降频的。

网友:
我知道会降频 但是 在电池和 电源下 显示的都是 讯驰 1.4    频率是600

网友:
让cpu全速运行试试   看是多少

网友:
全速 也是600 总之就是600  就图上显示的 600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只接电池时会自动降频.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现象啊

网友:
我之前也见过一台DELL 的机子,也是降频,换CPU,升级BIOS,换桥都是一样,后来没搞好,一直都搞不明白。你如果没办法只能换回原来的用了。

网友:
我觉得这是方正主板在出厂的时候把这款机型的CPU给锁定了,而且方正从不更新自己品牌的BIOS,所以让我们无法升级了,

网友:
这种现象好象还很普遍,频率固定在600M。前面有个兄弟也提到过。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认CPU的

网友:
你先对一分区进行磁盘扫描,然后再打开系统属性看看,显示的CPU频率应比600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