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LL液晶,明基代工电源高压一体板如何代换。

楼主(2009-01-18):
我自己的高压电源板

老是烧c5707 我想都想换块板子了。请问下可以有什么类型板子可以替换 (PS:这个原装板难搞到手,价格也高的离谱)
替换有什么要注意的要点

网友:
老是烧c5707 是不是高压包和电容有问题呀

网友:
用通用二灯小口代吧,,接在保险前啊,,,简单点...要不然查很烦的.

网友:
虚焊重新焊一下,换5707   已经换过多台,换好暂时没怎么回来过~~~

网友:
明基通病.论坛里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很多.自已去参考一下.

网友:
我想请教下怎么去接换上去的高压板呢?

网友:
修明基的方法就能修这个板。不行就上一块高压板,不用全换。找到。电源,地,开启信号,就行。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一体板包括了哪些方面,有的代换有点难,还得改其他线路,比如我求助贴中的联想高压板也是一体的,就比较难搞,外部电源输入就直接在这个上面。当然,也可以将两块板全部换掉,不用它原装的。

网友:
换5707后要看下中间那个电容鼓包没有,那个也容易坏的,还有看下变压器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依附圖來看 左上角機板顏色較深是否都是燒那一路的5707
如果是查一下那一路的電路,尤其式燈管的接點

网友:
改个高压板就可以了啊。很简单

网友:
这种板没必要换高压板,最好修了,你加焊电容及高压线圈就不会再烧5707了,实在不行可将相关的电容及高压线圈全换包好!!

网友(2009-02-19):
我也一台换了C5707,电容加焊过高压线圈还是不行,想改个通用高压板找不到供电,接地跟开启,谁能告诉我下在哪里

网友:
改板也好改呀!找到12V断开去高压板上的那端吸空。连到你的高压板上,再接根地线。然后找到开关信号接上就好了。

网友:
换5707后要看下中间那个电容鼓包没有,那个也容易坏的,还有看下变压器有没有虚焊的。
不需要换高压板,还有灯管你检查了吗?

网友:
B-Lon信号怎么找啊!不是短接也可以吗?还有ADJ不要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