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1770DF

楼主(2009-01-18):
原来是高压包打光..经换后现在只有光栅..没有显示..联主机的数据线有一根5v电压一根右
在1V到4V之间跳动..请问是不是高压打火把CPU打坏了..还有求那位大哥有这台机的数据发一个上来

网友:
先看一下视放板有无虚焊点.检查有无菜单.再去写ROM资料.

网友:
无菜单显示...三个视放7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