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100不能上网

楼主(2009-01-18):
机器故障是不能上网,网线接在上面的有时候提示已连接了,但没数据流。有时候网线拆在里面,突然会提示未拆网线。
已做如下处理:网卡接口补焊    隔离芯片更换过      网卡芯片更换过   用几天有问题又会出现
机器其他使用正常,速度很快。

网友:
昨天晚上又把南桥做了还是这样,不解中

网友:
网卡今天测试了25M的晶震,有波形.机器还是找不到网卡

网友:
先换个晶掟试试

网友:
你的网卡接口,你看了没有?为什么不换1个借口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6956-1-1.html,到这个帖子上看看吧,上面有和你一样的问题,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那楼主还不如用个USB的网卡啊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还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