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1 使用中黑屏

楼主(2009-01-18):
一台IBM  x21 开机后进系统几分钟后黑屏,能隐约看到桌面,切换外接显示器和lcd显示,能回复正常,但几分钟后又黑屏,重启进系统又重复。换屏线、高压板、灯管、故障不能排除。黑屏时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请高手指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qq:609623159.
怀疑是哪里虚焊了,因为进系统后,过了一会才会出现黑屏。请指点。

网友:
qq号发错了,希望大家指点  qq:  609723159

网友:
此种现象与CPU核心供电的控制IC ADP 3421有很大关系

网友:
很简单,换通用高压条,把屏VCC飞过来做高压的ON信号。修好过N多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3楼的,此种现象与CPU核心供电的控制IC ADP 3421有很大关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高压板供电。信号切换 查查看啊。

网友:
你测量屏幕不量时候,高压供电是否正常,亮度开启是否正常,不亮的时候这两个肯定有1个不正常,然后顺着查下去就行了.不过你这款本本屏线易坏.

网友:
这个本子通病就是屏线

网友:
屏线、高压板、灯管我都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而且x21的主板上我也查了,没有IC ADP 3421这个芯片。故障点到底是哪里,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情况你肯定是查控制信号,首先是亮的时候各脚的电压状态,然后是黑的时候电压状态。找出两种状态下的区别。应该是很好处理的。

网友:
能具体的告诉我怎么查吗

网友:
跟显卡驱动有关

网友:
IBM x21的电源管理芯片为  LTC1628  ,各针脚电压屏亮的时候和不亮的时候差不多,数据如下:1:5.5     2:5    3:5      4:0.8      5:4.8      6:1.0
7:1.4     8:0.6    9:0   10:3.4     11:0.8      12:0.8      13:3.3
14:3.4      15:4.9     16:5.6       17:4.9     18:9.9      19:15
20:1.1       21:4.9       22:4.9       23:0      24:3.4       25:8.2
26:3.2       27:4.3       28:5.5
能否有人告诉我主板给高压板供电的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是否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
X21的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改高压后,没有图像,白屏,原来坏的高压条都不能取掉,保留原高压条,改一条高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