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09-01-18):
大家来告诉我主板12V供电短路跟 北桥 有关系吗?

网友:
没有关系,12V跟VCORE有关及COM口蕊片有关,风扇有关

网友:
今天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把12V电源接上主板就开不了机!不接12V就可以开机!经过查找CPU供电的MOS管 电容都没短路! 结果 师傅过来说北桥(有短路)坏了1我超郁闷的呢!

网友:
这样说吧,北桥短路是引起12短路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
因为一些主板桥供电是12V转过来的。如果北桥短路也会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CPU供电的电感明显断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2V短路把上管击穿后就有可能串到北桥把桥烧坏,看你运气了

网友:
4口12V 通过电源IC转换后给CPU供电,同时也给北桥供电的,你认真看下那个非杂牌的板,可以看上面被漆盖着的铜皮,很宽的那段铜皮给CPU供电的(因为电流比较大,所以铜皮都很宽) 同时铜皮也是连着北桥的(有些会通过一个小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