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怎么做BGA才能不让锡珠连在一起?

楼主(2009-01-18):
我现在正在给一块7100GS的显卡置球,加热的时候,锡珠老是连在一起,锡珠是0.5的,

网友:
助焊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而且涂得要均匀。一定要非常均匀。吹的时候要注意风力。

网友:
控制风量!焊膏上的也要刚刚好,多了要连.少了会吹跑了!

网友:
最好用8205来吹。

网友:
焊盘一定要弄平吗?我已经吹上大部分,现在只差几点了,还有必要新做吗?我从六点到现在了:

网友:
差几个点你焊上去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用重新把锡珠弄掉,在来一次吧,直接补就可以?

网友:
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全植上就行了!

网友:
OK,今天晚上不做好我就不睡觉了,

网友:
首先焊盘要拖平  注意吸锡线很重要  二是焊膏要薄 不要太厚  三是风量打小点 特别是开始加热时风枪距离远一点 然后慢慢降低高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和大家的回复,我做这么小的还是第一次,我试试,

网友:
焊盘一定要拖平,焊膏要适量,拆掉风嘴把风打小些吹。如果有BGA机就隔着东西放在加热板上烤,要注意时间温度

网友:
要看一下是什么地方连锡,如果是四角的地方,建议在四角的焊盘上垫一点隔热胶带。

网友:
昨天晚上弄到一点整,实在不行,就睡了,今天又搞到下午三点,终于搞定了,

网友:
第一:涂足够焊膏(要质量好的)。第二要用风枪正着吹。第三:温度风量掌握好。

网友:
最好还是红外加热,没有一点风.

网友:
最好带网吹,你那样勉强做出来的空焊几率也高,还有意义吗?

网友:
我做的7100GS.0.5的球,没有钢网,一个一个摆的,做了三次才做好,

应该按大家说的,(一):焊盘一定要干净.把焊盘弄平,焊点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坑,正好放锡珠,(二):涂的焊油一定要薄,在灯下面能看见一点点反光就行,锡珠正好在上面粘住,珠的侧面不能有,因为在加热的时,焊油化的话过程会连着球一起动,它不回原位,是和另一个连在一起,这样就失败了,(三)注意温度,我用的是安泰信852D的数显风枪,温度是300度,风枪在正上方5CM处开始下热,慢慢的垂直向下移,时间大概一分钟左右,距芯片1CM高时,循环加热,用镊子粘点焊油滴在上面,这时,滴上焊油部分的锡珠马上会乖乖的和焊盘连在一起,而且特别亮.在其它的滴上,这样就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的是置球,

网友:
我有个疑问?你做了那么久,没把GPU搞挂啦?
没网植珠真的是一种折磨啊,一个一个的摆不说,我是真的受不了,太需要技巧了
焊膏一定要少放要途平,要不一加就会连一起,还有就是加热时
风枪一定要拿正了,要不会吹死你,补珠时吹就要象蜻蜓点水一样,

网友:
楼上的,我从头一天晚上6点做到第二天下午,只重新做了三次,浪费时间就是在补珠上面,开始一个一个的点,后来直接拿锡线吸掉一片,那样比较好弄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学习只注重模电,不喜欢数电,上了咱们网站以后,感觉数电模电都要学,,感谢chinafix.
以后你也常来,记得少灌水,给您的将来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估计你用的钢网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钢网,手动摆的

网友:
带网吹一点事也没有,那有这么麻烦的,我现在做球相当的快的了,就是带网吹。

网友:
楼主还是买钢网来的方便点。这样植球效率高很多。质量也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