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的请帮帮我啊!谢谢了!新买的液晶显示器四周有黑边这是正常现像吗

楼主(2009-01-18):
13号1150元新买了一台明基T2200HD显示器,就图它便宜,买来家后发现在最佳分辨绿下,屏幕四周出现1毫米,宽的地方有2毫米左右不等的黑边,就是怎么调也没用,因为黑边是进不了图像的,只是显示黑色!看着很不爽,特请教高手给个答案,是显示器不合格还是有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我第一次用液晶的,不懂,以前用的是17寸CRT的!懂的给点帮助,在这谢谢了,这个问题很困扰我,真的!

网友:
拿到买的地方让它给你处理.

网友:
分辨率问题,看显示器上推荐最佳分辨是多少,再调到该分辨

网友:
其实那就是液晶屏的封装那吗.那很正常,你还以为给CRT一样啊,想调大都好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4周紧靠在显示器边框的地方,好像是无法显示的地带一样.左右两边有1毫米左右的黑边,上边的黑边有点不规则宽的地方有2毫米吧!我手动调了拉宽和拉高,图像就是进不去!在此!小弟!谢谢回贴高手们

网友:
1.你先"按"一下你的LCD~的功能鍵~"auto"

"該功能為 "自動調整LCD分辨率"

2.如果找不到 or 按了沒用~~那說真的~你只能拿去你買LCD的商家~讓他處理 or 退貨 ~

网友:
一毫米只是一点点,没关系的!!

网友:
你拿尺子量一下他的实际尺寸,可以对上就没问题,要不就是显示器的边框大了一点!

网友:
如果四边都是这样 的,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是你调的分辨率不对引起的,显示器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