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后死机 ms6309

楼主(2009-01-18):
MS 6309 NL 100主板, 用图拉丁1.1G  CPU 连线套套管改的,停用一年后不能启动,开机没报警,测32K 14M 22M 44M 133M 有时钟,就这台有IAS的主板了,要玩单片机用的,内存电压2.72V
Q5 603AL 好象只用了一个反向二极管
V星6309 pcb 2.1的内存电压只2.65V ,把电路画出,原来那个Q6 1p1 基极电阻R6接受能力5VSB
431控制 还有Q1Q7控制 强行关Q1 空时3.3V内存电压正常,但插一要根128M的电原压只3V了,正常供电是3.3V 通过Q6 603al 的 S D内的反向二极管供内存的,这主板挑内存电源,左上角ISA插槽旁的L1084   3.3V 供AGP的,可能为了解决散热5V对通过d17 d18 d20(三个二级管并联给L1084 稳压也特差,根本没按L1084厂家要求的L1084最小压差要大干1.5V做
声卡V4电压有时要偏低,热风吹下就好,拆二个瓷片,还没焊上
左下角的74als05   1 脚0.3V 2脚只0.95V 换后电压的4.5V
核芯1.6V  还是个接口1.55V (刚买好改图拉丁时烧了 S0 8 的片当时还知道是moV管,就焊了个317 )2.5V 3.3V  5Vsb 电压正常,纹波还可以
现开机自检后死机,只一次 75*11   进了一次xp  进后都正常

网友:
我有块杂牌的A69也是这样

网友(2009-03-03):
我有快  精英的主板也这样   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呢     bios都刷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