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的AMD2500的CPU板子在C7不进行了

楼主(2009-01-18):
这个板子,用测试卡,停C7,报内存错的声音。我测了,7脚电压2。5V------正常。97脚的从稳压管出来是1。25V,但是过了排阻之后,就成了0。6V,排阻是好的,测其它的AMD的板子,97脚还和一个电阻相连,最后进了CPU,但是我的这个板子,测了半天不知最后进了什么地方。不知为什么电压会降下来。请各位帮帮我,谢谢!QQ:418893988

网友:
压压桥试试
看空焊否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NF系列芯片最容易虚焊了

网友:
C7是AMI BIOS 是键盘或IO相关 ,检查下PS/2供电是否正常
换IO

网友:
不行,没有用的

网友:
换IO不行,你加焊下排阻

网友:
97脚是DQM信号脚,是经一个上拉电阻以后直接进北桥的,电压0.6伏应该是正常的.
先打一下,内存的AD线,看是否正常,然后按压北桥,看是否存在虚焊.因为NF系列芯片最容易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