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冠PX-561X行电流大

楼主(2009-01-18):
该15寸彩显CPU是EMC8000C,行场是TDA9109,场块是TDA8172,原来是黑屏,指示灯绿色,行管C5802 的C极电压42V左右跳动,检查行管、二次电源管IRF634A正常,把C5802的C极断开接上信号开机保险、TL3842P、电源管7N60B、二次电源管IRF634A烧掉,把坏件更换后又变成原故障了,换过TDA9109也是一样。现在把IRF634A、储能电感拆掉串接电流表开机,电流为1.85A,把逆程电容、S校正电容拆下检测没有问题,请问可以肯定是高压包坏了吗?还是有其他原因?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修了很多显示器,这样的故障首先换包,不行然后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高压部分看这时行电流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