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跑E1

楼主(2009-01-18):
ASUS的P4PE-XTE845大板开机C0-E1,扬声器长鸣,内存供电2.6V,参考电压1.3V,cpu供电1.36(有点低,上的是CD),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没有过内存
除了你已经检查过的以为,还有查一下内存时钟,判断NB是否空焊
刷BIOS,更换IO…………

网友:
刷BIOS,换条子试试,再不行NB

网友:
回复 楼主:

2楼的朋友已经把你的问题解决啦,,我来占个板凳算了

网友:
NB 问题,修不了,不修了换板了

网友:
电压正常,看看91和92脚的阻值和电压。也正常就刷bios ,再就是换i/o芯片。再就是nb脱焊 ,还不行就是nb坏。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2009-02-23):
845的主板上cd 的cpu???一般怕不行吧

网友:
可以量测一下SMD_DATA,SMD_CLK两个信号电压及阻值,E0代码可以能是ICS或SC造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