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动手修显卡,运气不错!很高兴,发帖庆祝下!

楼主(2009-01-18):
今天整理柜台翻出11片换下不亮或者花屏的显卡,1片七彩虹的7300LE,2片小影霸的FX5200 128M ,1片铭喧的FX5200 64M(MBGA4片),山寨FX5200  4片,MX440 2片,小影霸的9550 128M 一片(花屏),
        根据各位大侠的经验先看看是不是BIOS丢失(我目前只会这个插上古董S3 1M的PCI显卡,测试ING......运气不错,用NVFLASH -C检测:7300的25LV512不能识别,2片小影霸的FX5200中的一片不能识别GPU,另外一片也是25LV512不识别,山寨FX5200种的2片不能识别主GPU,其余的2片OK,在论坛找来7300的BIOS刷,一次通过,跑3DM,好了!
       其余的显卡:坏了25LV512的在不能识别的显卡上拆(昏头了,没看型号,封装一样的就焊上去了,还好没看到冒烟什么的)找来P140和P162版本的FX5200的BIOS刷,只有一片小影霸的FX5200刷了能显示就是花的厉害,FX5200的搞好了4片,哈哈!高兴!
    9550和不能识别的我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要向各位大侠学习啊!第一次修显卡,运气不错,(小菜我是修MPN的第一次修显卡哈!)

网友:
NVFLASH -C是啥意思啊,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nvflash -c确认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通过启动盘进入到纯DOS环境下,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nvflash -c”,测试显卡BIOS所使用的ROM类型。如果刷新程序支持显卡的ROM芯片,则会列出该芯片的详细信息(如图1),反之则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A:
显卡坏了,如何进入纯d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如何进入纯dos?

请仔细看内容,用PCI卡

网友:
25LV512是什么?显存么?

网友:
25lv512

PMC (Programmable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常忆科技的25LV512 Serial Flash芯片,对于标准的GeForceFX 5600显示卡来说,公板中是使用传统的PLCC封装的大型BIOS芯片的,但是耕升还是根据需要换成了成本更高,稳定性更好的Serial Flash芯片,这种芯片采用8针的SOIC封装,之前我们经常看到的应该是ATMEL或者ST的,这次开始使用PMC的Serial Flash芯片了。这种芯片的容量为64Kx8=512Kb,工作电压为2.7V-3.6V。

网友B:
我也想刷下显卡,但老提示不支持,请问nvflash哪个版本支持强制刷新?如何强制刷?

网友:
ls滴!做我们这一行的搞个好的编程器是硬道理!!
同时谢谢ls滴ls!真是热心人!还有图片赞一个

网友:
我用的是NVFLASH 5.72

强制刷的命令上:NVFLASH -4 -5 -6 XXX.ROM
-4 -5 -6前要加个空格,在XXX.ROM前与-6中间也有空格哈!以后就按提示做了!就是按Y键3次(也不一定就是3次)看提示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刷下显卡,但老提示不支持,请问nvflash哪个版本支持强制刷新?如何强制刷?

我也想刷,也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