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到电容损坏一例

楼主(2009-01-13):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6600的显卡,说是花屏还拿到其它地方修过没有修好,我拿到些卡之后就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名显的掉件和损坏,我就上机测试,一开机不花但是过几秒之后就很花了花得看不清字符了,没办法只好用之前做好的批处理命令了,测出来的结果是全部出错。

这时心想要是全错一般都是公共部分错才对呀,应该不会是全部的显存坏,这时就测了下显存的供电和GPU 的供电也都正常,修到此时无思路了,后来看到论坛里的不少贴子都是因为电容引起的,所以我也抱着试一试的心里用示波器去测,没想到居然在12V输入的管子那里有杂波,然后就把联接这里的两个电容拆下来用电容表测,居然只有16UF去了,原来是470UF去了,这时我就从别的坏卡上测了两个换了上去上机测试完全OK      还真是没想到在显卡上的电容还真是比主板上的要求可是高得多呀
下面我就传个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
还是高科技维修工具好啊,示波器一测搞定了!!!好

网友:
电容表论坛淘宝店里有吗?..想去买个试试了...万用表那点儿不够

网友:
测量电容一般用指针表即可

网友:
这种倒很少碰到,LZ的设备不错,有用示波器

网友:
ELSA 6600点不亮和花屏的有好多都是电容杂波和3极管问题

网友:
3例电容问题显卡维修经过

这阵子修的卡子比较多,捡几个电容问题案例发一下

一: 显卡型号:翔升雷神6600le 256M 128bit

       故障现象:有严重水波纹,像是满屏抖动的面条
       维修经过:凭经验分析,绝对是电容搞得鬼,供电不好滤波有杂讯。不花屏排除显存一路的电容问题。没有示波器闷着头换电容吧!先是把gpu供电的3个6.3v 1000uf电解电容一次性换掉,上机故障依旧。接着把gpu背部的大一点的贴片胆电容3个和gpu供电滤波大电解并联的大大小小5个贴片胆电容{它们起到消除由于大电解自身感性产生的微小杂讯}全数换掉,上机还是无果,郁闷呀难道分析错了!?打眼一瞧发现vga输出LC滤波回路存在偷工减料的地方,应该是他们了,A7..什么管子{记不清了3脚的,2、3脚相连的共7个}和空掉得贴片电容(3个)全数补上,上机有效果但改色不大!还是没有找对地方!怎么办,发现就还有左上角的两个贴片固态电容(直径3毫米,高度4毫米)没有动,换吧!换完上机,哇晒真的就是它们,哼哼记下了
总结:前一阵见一兄弟发的帖子,好像也是这种中看不中用的贴片固态电容出的问题,量是好的,可用上就是不行,我这个也是这样,其大小维修经过中有详述,建议大家在维修过程当中遇到这类问题,见这种小电容先下手!!!

二、 显卡型号:七彩虹M/N风行9550 128M 128 Bit黄金版

       故障现象:进系统2d不花,运行3d时花屏,且有一怪现象,冷板上机不花,不运行3d重启也不花;冷板上机后运行3D就花,而且重启2D也花!
       维修经过:本先打算加焊GPU再说,一想还是现整电容吧!把显存供电的滤波贴片固态电容1个6v1000uf的电容用手掰掉(一贯做法),在原电容右侧还有两个电容空位,一并装上3只绿色6.3v1500uf的针脚电容,一次上机搞定再无花屏现象出现!彻底解决!

三、显卡型号:双敏速配8000TI gf3ti200 64M 128BIT ddr

       故障现象:开机就有轻微花屏
       维修经过:用mats4测试,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2
FBB[31: 0]               0
FBC[31: 0]               0
FBD[31: 0]               0
     发现一怪事从mats4一直到mats7还包括mats4.78、mbtest都可以检测,怪了报错都差不多
   先是拉焊了右下角两个显存测试结果还那样,换掉最下边的一片显存(显存全在正面共8片),上机测试不花了,结果也无报错,进 系统2d正常可是跑3D花屏,怪事!下级观察背面有无掉件,没有呀,窒息看发现一小电容表面有轻微划压的痕迹,不明显也无损坏,管他呢换掉再说!
上机O(∩_∩)O~⊙﹏⊙ 3D不花了,搞定!
总结:电容损坏造成的故障很多的!不能小瞧了电容呀

网友:
楼主真细致  这种故障对很多朋友来说   都在眼皮下被忽略了
希望多有类似这种的帖子  多大家的维修起到提示指导的作用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学到了点东西,我看到铝壳电容之类都不会想着它会坏!看来想歪了

网友:
工具够好的,有示波器!我一般就用万用表打一下,大体看得出来,细致的就不行了

网友:
请问LZ,在上面图中标的那两个电容可以用电解电容代换吗??

网友:
记下了,像我这种爱偷懒且大咧的人真应该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翔升7900GS(垃圾卡)开机花屏
软件测试后MDA0报错,加焊A区后正常,进系统后运行3D时间长死机,我把330 16V 1200 4V 电容全部换掉后测试2小时无死机现像!
此卡死机原因,就是因为此卡显存和GPU频率设置太高,解决方法,换全部显存滤波电容,或者降低GPU频率可以修复!

谁在后面跟贴灌水,先扣分,不听劝的直接删除ID!

网友(2009-03-08):
什么叫灌水,不太明白。有说得不好地方,多有得罪。本站很好希望有机会也能做些贡献。

如果有不明白的可以到论坛主页版块新手区去看一下!那里写的很清楚!
-----新诚达

网友:
确实显卡上的电容要求高多了,现在大多用固态。

网友:
铝壳电容欺骗性最大!我处理过的都是小影霸的最多,乍一看以为是固态的,其实是劣质电解电容,不过修走来相对容易,只要换了名牌优质电容就好了。

楼主说固态的坏了,这种应该不能用电解电容替换吧?我的理解是,如果旁边有电解电容的空位可以补上以替代固态的滤波电容,不知道这种猜想正确与否。

网友:
新诚达版主我有一个ELSA 6600不亮了不知道能不能行好你在哪里做维修呀.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请问楼主GPU虚焊,显存虚焊或损坏,电容漏电都有可能花屏,那怎样区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