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USB PS2键鼠全不通电

楼主(2009-01-19):
V星865pe,USB PS2键鼠全不通电,是不是IO芯片问题?????
芯片

网友:
USB受南桥管理啊,南桥可能性大吧

网友:
先换IO试试吧,不然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搞好5V供电再说咯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不知道供电正常否上来就让人换IO,换南桥
,,,看看有5V供电有吗?没有当然使用不了,跑线路看看是那个元件损坏更换
[
]

网友:
是不是+5sb不供电呀?

网友:
谢谢那么多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鼠标下面的灯会亮吗,不亮的话,可能是没5V电啊!

网友:
这种问题先要维修5伏供电在说.5伏正常了在看.

网友:
如果5V供电正常,I/O也换了,确定外围电路和相关元件正常,那就是南桥内部相关的部分坏了,得重做BGA,换南桥

网友:
先查下有没有5V的供电

网友:
先跑线路看线路是进IO还是南桥

网友(2009-10-17):
应该是电感烧断了。

网友:
跑下接口的5V电压吧

网友:
恒信电脑维修
应该先看看供电正常否,然后再考虑IO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