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已加密 以下是代码 大家帮忙

楼主(2009-01-19):
/T
T>
:5000000821040001  AX`5JVJW35S'  "000000000000"0EB3B-0EBBA
SRAM Ovly = Diag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ALPINE - 1_Disk    M-21  11-25-03 18:53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8.01  09-28-04 15:05
(P)PATA Reset
Master
Age=50 Type=21 MxCyl=16358 MxHd=1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Pgm=00 Trk=0EB67(0EB67).0(0).007(006) Zn=0 Err=00 ErCt=0000 Hlth=3008 CHlth=0000 Ready

LBA=00000000
Age=50 Type=21 MxCyl=16358 MxHd=1 MxSct=44C BSz=0000 TCode=0000
(( VALID Cert Disk Code Detected - Revision # .255

T>y
Command Inactive - No VALID Cert Code Detected
T>/2
2>x
Zone 00:  00018 - 00BE8  1100 (044C) 683.439
Zone 01:  00BE9 - 027FE  1056 (0420) 666.63
Zone 02:  027FF - 04707  1026 (0402) 646.275
Zone 03:  04708 - 06CA3   990 (03DE) 622.431
Zone 04:  06CA4 - 08B66   953 (03B9) 602.353
Zone 05:  08B67 - 0A479   916 (0394) 580.392
Zone 06:  0A47A - 0C405   880 (0370) 545.882
Zone 07:  0C406 - 0D99A   836 (0344) 527.59
Zone 08:  0D99B - 0ECD9   806 (0326) 506.144
Zone 09:  0ECDA - 10337   770 (0302) 480.724
Zone 0A:  10338 - 11397   733 (02DD) 461.672
Zone 0B:  11398 - 12854   691 (02B3) 437.423
Zone 0C:  12855 - 13F38   660 (0294) 410.353
Zone 0D:  13F39 - 14AE7   623 (026F) 396.401
Zone 0E:  14AE8 - 155D6   605 (025D) 383.316
Zone 0F:  155D7 - 16358   572 (023C) 363.922
Sys= 0EB3B-0EBBA   0280 SPTK on sys trks
Total LBAs = 095333FC
2>

网友:
这些是e4e
2>e4e
2>E4E

;Log 4E - Health 2008 - HlthDtl 0002 - Cert Rev = .255 - Rom Rev = 8.01.256 - Time = 00:00:10 Log Type = 01
Log 0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36:58 Log Type = 01
Log 2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8:30 Log Type = 01
Log 0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01 Log Type = 01
Log 7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9 Log Type = 01
Log 0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34 Log Type = 01
Log 0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2 Log Type = 01
Log 0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0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Code - 43  Track 0EB54.1.114  Sns 114  Rty FFFF.20.20FF  Rtf 1822  LBA 0953392C
0F: Log Read Not OK
Log 1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5:10 Log Type = 01
Log 1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9 Log Type = 01
Log 1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7 Log Type = 01
Log 1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30 Log Type = 01
Log 1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3 Log Type = 01
Log 15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8 Log Type = 01
Log 1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9 Log Type = 01
Log 1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00 Log Type = 01
Log 1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5 Log Type = 01
Log 1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3 Log Type = 01
Log 1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1 Log Type = 01
Log 1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4 Log Type = 01
Log 1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34 Log Type = 01
Log 1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4 Log Type = 01
Log 1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29 Log Type = 01
Log 2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10 Log Type = 01
Log 1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4 Log Type = 01
Log 2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Log 0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14 Log Type = 01
Log 0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54 Log Type = 01
Log 58 - Health 1000 - HlthDtl 0002 - Time = 00:06:07 Log Type = 01
Log 0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2:42:33 Log Type = 02
Log 0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42 Log Type = 01
Log 7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2:14 Log Type = 01
Log 0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9:22 Log Type = 02
Log 0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8 Log Type = 02
Log 0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7 Log Type = 01
Log 4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6:23 Log Type = 01
Log 3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46:51 Log Type = 04
Log 3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4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4
Log 3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23 Log Type = 02
Log 3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2
Log 2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1:33 Log Type = 01
Log 3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1:29:55 Log Type = 02
Log 3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6 Log Type = 02
Log 6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04 Log Type = 02
Log 69 - No Log on Disk
Log 3B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06 Log Type = 02
Log 3C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3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Log 3E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7 Log Type = 01
Log 3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1:59 Log Type = 01
Log 4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6:47 Log Type = 01
Log 20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3:04 Log Type = 01
Log 4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4:34 Log Type = 01
Log 4B - Health 0008 - HlthDtl 0002 - Time = 00:02:14 Log Type = 01
Log 4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52:20 Log Type = 01
Log 4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3:04 Log Type = 01
Log 27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4:34 Log Type = 01
Log 4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29:37 Log Type = 01
Log 4A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3 Log Type = 01
Log 4D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52 Log Type = 01
Log 3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1
Log 2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21 Log Type = 01
Log 61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1 Log Type = 02
Log 28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62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2
Log 2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63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2
Log 59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02 Log Type = 01
Log 56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13:52 Log Type = 01
Log 6F - Health 0000 - HlthDtl 0000 - Time = 00:00:38 Log Type = 01
Total Cert Time = 10:39:22
2>

网友:
需要解密吗?

你都可以使用工具看指令,难道就不可以解密吗?

网友:
楼主已经可能运用指令了为什么不能解密呢!
你也没有说要不要数据!

网友:
要数据用PCI3000解密,不要数据换板做SF

不过这个盘的磁头有一个已经有问题了啊!

网友:
我又全部重写  恢复正常  但是校准还是跑不完   清零后加表成功  在清零  再扫还有
请教楼上从哪里看出一个磁头不好的 希望能够得到具体点的回复  实在不行就砍1头了

网友:
补充一下 是我回收的一个盘 是80g的 30元回收的  不要数据 用解密指令无效
我用的是效率源
不知大家的盘回收价格多少

网友:
试从最低级的 F级开始做...

网友:
用E8看下吧,那个磁头的缺陷多就砍那个,或者用降SPT的固件做试下看看是不是因为缺陷多还是磁头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好的 春节一上班我就马上试试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硬盘全部校准后,显示状态 忙 ,不就绪,  通病修复 后正常,清零,扫描又200多个坏道,加表 清零,再扫还有80多个,又重复 还有70多个 请指教一下,能彻底没有了吗

网友:
砍头 后已修好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密码摸块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