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00s-x的故障

楼主(2009-01-19):
华硕p4800s-x,可触发,四位诊断卡显示:"- - - -"根本看不到00或者FF.南桥烫到不可碰的程度.断电后又马上没温度.请教此板的故障的原因及是否能够修复!

网友:
接上电先不触发。再看看南桥汤不 汤。如果还汤南桥挂了。

网友:
嗯,就是,但是如果不烫那就换1.5V供电管吧

网友:
1.5V北桥供电没有,1.5V输出的2个管子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