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B0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有4块至达的板报B0内存电压正常,但有一部分数据地址线上的电压才0.2V测阻值是正常的,是那儿的问题,是不是北桥坏了,4块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如果在总线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总线排阻的电压0.2V,那证明通过总线排阻流入NB的电流很大
NB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