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检内存

楼主(2009-01-19):
一块ga-8irml 不检测内存 诊断卡跑码开始c1-c3-07  这样循环检测 不知什么问题 bios刷新过了 电压正常 按住北桥也不行 cpu 北桥 agp 供电都正常 请教下这是什么概念

网友:
I/o换掉试试,必须拆技嘉板的,要不修复成功率极低

网友:
应该就I/0问题,或者是COM口问题,但你那I/O不能用技嘉板上的I/O直接用83627HF-A换吧!

网友:
拆掉 串口芯片如果不行 直接换I/O 83627的I/O 这种故障现象多

网友:
谢谢 我先试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技嘉的板子83627坏得挺多的,关键是要找个技嘉同型号的IO更换

网友:
跟我的板的故障码是一样``也是I/O  烧了`

网友:
内存供电和时钟正常吗?量到北桥地ad阻值,IO加焊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bga焊的座

网友:
3楼的朋友,误到别人啊   什么那I/O不能用技嘉板上的I/O直接用83627HF-A换啊?

技嘉主板上的IO是专用IO,必须用要同型号,而且在IO芯片的第3排写了GB的字样的IO代换,不然就算是用了同型号的IO代换,那也没用的,因为有很多引脚的定义都是不同的.

网友:
COM口芯片坏得很多,GA的IO必须带GB的才能用

网友:
不是COM口芯片就是IO<38627H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