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L/AN主板,让人头痛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有一片联想的主机板,跑码正常,COMS也可以设定保存,就是每次作系统都到“欢迎使用”的界面就过不去了,硬盘,内存,CPU,都换过了,有高手指点以下吗?
cpu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不?如果行,那就用完全安装盘,不要ghost试试

网友:
完全安装我也试过了 。也是重启到“欢迎使用”页面就卡死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我也遇到过

网友:
COMS里面关掉板载声卡和网卡试下 ,摸下有没有芯片有温度异常

网友:
求这主板的BIOS 型号
DI P7L/C AL-I845GL/A

网友:
更换个键盘试试,键盘不兼容我会有这问题,我试过,也是在那里就死悄悄的。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啊,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芯片有问题引起的,我也遇到过,没有同样的网卡芯片换,客户急着要也就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