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加电

楼主(2009-01-19):
型号ga 8ieml  不加电 开机电压1.6v  经过检测电路后发现 有电源的紫线发出后经过电阻472-331-331-103-通开机针脚
  现在是把最后的103 换成331 开机是5v 也是不开机 但是强加电可以正常开机 是不是南桥坏了 不可能吧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压 3.3v 1.5 v 正常吗
你的I/O是83627的吧
查一下 io的67脚有没有3.3v 如没有 拆掉io在测如有3.3v了 换io  如果还没有在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南桥损坏。
还有68脚 PSON 线路 72脚拉低绿线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