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屏线接法

楼主(2009-01-19):
片插30转标准大20孔接线图,或接线方法,请各位大侠,师傅告述一下,谢谢了
:L
接线

网友:
淘宝上有卖这个转接卡的,不贵,也是20--30元钱之间的。
直接买个合算

网友:
我发烧,头都有就差线序了。谢谢

网友:
本是T22就差屏,15快买的,屏是要的。30买线不值吧

网友:
把地线和电源线找到就OK了,,是否有码片哦

网友:
坏的是三星LTN141XF-L01碎了代换是TD141TGCD1和QD141X1LH12,我找不着地址线和电源线是哪根更

网友:
一般20针的电源是1和2脚。3和4脚地线。下面5和6脚地址,7脚地线下面以此类推2根地址一根地线。共4组8根地址线。
30针的1脚地线。2和3脚电源。8和9脚为第一组地址线,10为地线,下面的和20针的一样了。4,5,6和7为密码芯片的线一般可以不连。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好,正需要,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