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进游戏黑屏

楼主(2009-01-19):
显卡上网打网页正常,但是玩大游戏一进就黑屏,别人测过显存没问题,是不是GPU坏了,没救了,只能玩简单游戏了

网友:
重新找个显卡驱动装吧!再看看你的显卡是不是有一个供电接口的,把接口接上电!

留意你的显卡风扇是否转,边上的散热片是否过热!电容是否爆顶!!驱动不一定要最新的.
还可能是显存的问题,把显卡给别人的机子用一用,看看行不行!祝你走运咯!(其实FX5200这卡太老了)

网友:
在亮机的时候查一下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管的D极电压,在进系统后再测一下核心供电管的D极电压,看有无跳变!

网友A:
没有跳变,亮机时是1.72V,进系统时是1.70V.

网友:
有条件把上面的电解电容换掉。再找到合适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跳变,亮机时是1.72V,进系统时是1.70V.

这可以看做是跳变!此卡正常模式下电压应该在2V左右,对于NV34系列的卡就是由于GPU过热引起此电压低,造成黑屏死机,核心供电电路上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把他换了---此核心供电管一般都是3055 60N03 15N03 之类的。。。注意边上的贴片电容也得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