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怎么样才能判断为完全导通?

楼主(2009-01-19):
如题,刚刚看了个贴子,看到那个场管要9V才完全导通,想问问大家怎么才能判断场管为完全导通
比如说,一些新型板子我们没接触过,不知道这里应该有多少V的电压,他不是没有,但是不够,所以
没完全导通,后面就没法工作,还有大家都说说哪里哪里的管子多少V能导通!

网友:
看场管前的电压和后面的电压撒

网友:
楼上的没看没白我的话,我知道要看控制跟输入极的电压,但电压不够,它是不会
输出你想要的电压的,应该怎么判断,过来控制极跟输入极的电压够不?

网友:
取决于管子的参数 。和负载
一般在线测的话。控制9V以上就完全导通了。(个人总结)

网友:
MOS管处于饱和状态就是完全通导. 如果用在降压电路,输出电压要低于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压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在LDO里是控制MOS管的通导电阻,当然是用G极的电压来控制,改变这个电压改变了MOS的电阻,把合适的电压分配给负载电阻.对于固定的负载电阻,只要给一个固定电压就可以了,这个时候MOS管不一定是完全通导的.如果完全通导,输入输出电压基本相等,你是达不到降压到合适电压的目的的.

在PWM降压电路里,MOS管G极电压是高低不断交替的.低的时候接近0V, 高的时候接近电源电压.高低电压各自占的时间比例,决定一个高低循环提供给输出的能量.控制高低电压持续的时间比例也就控制了输出电压.

对于可变负载,LDO要不断调整MOS管的等效电阻,PWM要不断调整通导时间所占的比例,所以要从输出端引过来一个反馈信号,用来改变LDO对MOS管的G极电压.
对于PWM,,同样利用反馈来改变通导时间.从而保持输出稳定.

所以完全通导这种状态只用在PWM中,而且也只是占部分工作时间. 具体什么时候完全通导,一般管子都设计G电压9V以上. 你用万用表所测量到的只是高低电压的一个平均值而已,所测量到的电压不能说明是否完全通导.

网友:
是否有计算公式??就我所知是12V才算完全导通。

网友:
计算公式?不同的电路也不同,网上很多.LDO的我在论坛的帖子里就算过, PWM大堆的微积分,估计也不一定适合你.如果需要,网上也有. 即使是工程设计也是采用仿真软件计算而不是人工计算的.等手工计算出来,盐都馊掉了.

下面就是我做的计算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5316&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