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VSB电压的个人理解

楼主(2009-01-19):
很多板子需要9VSB电压。比如专用芯片有升压电路来产生 9VSB。
前面飞扬老大提到只有MSI板才有这个电压,其实不一定。个人觉得,只要需要双路供电的板,就有9VSB,

借用曾经呆过几年的公司MITAC的内部资料,发在这。大家一起看看吧。如果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请见谅

5VSB通过一个升压电路产生一个实际电压约7V的9VSB电压。 9VSB是内存供电的一个主要控制信号,
U22E与R418和C519形成震荡电路在U22E Pin10产生梯形波,平均电压为5V。5VSB通过D20与此梯形波迭加,
平均电压升为9V,然后通过D21和C514整流滤波,输出实际电压为7V的直流电压9VSB。
Q25在9VSB的控制下将3.3V的3VSB转换为2.5V的2_5V_DRAM供给内存和内存控制器即北桥。

网友:
内存需要双路供电。就需要9VSB
是这个吗?

网友A:
请问LZ为什么需要9V的电压那??用3.3V经过431和358不是就可以吗??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优点那??

网友:
请问谁给 358供电呢?待机情况下。
如果5VSB给 358供电。那它控制输出也最高5V。。.没法让后面管子输出2.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为什么需要9V的电压那??用3.3V经过431和358不是就可以吗??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优点那??

如果5VSB能够的话,就不会去找这个麻烦,对吧!

网友:
LZ高见,刚看了一下,的确是这样的。

当358输出到场管的基极5V时,源极的电压不到2.5V。

网友(2009-04-08):
有点异议 所谓的双电路是不是指待机状态下也有2.5v? 如果是 那3vsb就一定要9v以上的激励了?

网友(2009-05-16):
不错,是这样的,今天刚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09-12-22):
内存有必要搞什么双路供电吗  开机后才供电不是很好的吗

网友:
为S3,S4,S5服务的吗?

网友(2010-04-23):
我只是路过。。。品牌的做的SB。。。。要维持S3#状态。。还有SB3.3v非要加一个转换电路,1117不就OK了吗。。   MSI最喜欢做这事

网友(2010-08-11):
月饼也在MITAC呆过?在哪边?G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