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给HP代工的MS-7184主板代码5250

楼主(2009-01-19):
V星给HP代工的MS-7184主板代码5250,是键盘检不过,一直停留在HP的厂标界面,检查5V正常,不知何故,去除了接口旁边的4只电容,同样

网友:
这么巧啊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一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啊,老火的很

网友:
高手帮忙看看,该怎样处理啊!!

网友:
如果键盘没有相应
试换一下IO

网友:
BIOS或者座子桥之类的,压一下试

网友(2010-04-01):
恭喜,这个是SB400空焊,加焊就好了。这板易造成SB400空焊,原因是它本身发热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