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报FF,开机正常通过但是不进系统

楼主(2009-01-19):
进入系统画面自检C盘 不管是取消自检还是让其自检完成都随后就是黑屏,按POWER键关机无效,RESTAR无效  只有拔电源?
请问是何毛病
重新做系统后正常一会,随后又出现.不知是什么问题,晕了

网友:
替换硬件,先找出问题,在发上来。这样的先软后硬

网友:
把所有的硬件拆下来,遂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BIOS苹果内

网友:
显卡的问题你换个试试

网友:
有时候代码走FF机子是能点亮的,卡与主板兼容不好,所以才走F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