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开机灯管不亮

楼主(2009-01-19):
手里现在有一台联想旭日420A本本,开机灯管点不亮,经测试灯管没有问题,主板上的ON信号没有,请教一下这个信号是哪里控制的!??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下图纸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已解决。显卡的问题,回焊了显卡,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跑下线路很快就可以找到的。高压板有没有坏?

网友:
EN信号有些NB出来的,外接显示器正常吗。可以找一个电压代上去

网友:
有没有暗影,主机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屏的信号上去了,只是灯管的开信号没有上去的话那就好搞,可以试一下从其它地方找一个信号,就是可能不能同步了。

网友:
今天下了电路图,是从显卡上出来的开关信号没有了,这个信号哪位高手知道,从哪里可以接一个信号??就是BLON—OUT30这个信号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显是正常的,就是我说的那个信号没了,你有没有搞过再哪能接一个,上去!!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高压板是好的,然后建议你跑线路,注意测量每个元器件(特别是3极管).当然,如果你想改1个信号的话,我估计是改不了的,这个信号是与显示同步的而且这个信号不能乱接1个上去的,如果你不介意白屏几秒的话,可以接1个2V-3.3V的电压上去,屏幕一样可以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苍松,我已经查出是显卡输出的信号没有,但现在我不想做显卡,就想找一个信号给他搞过去,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延时后出现的信号。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接到屏供电的3。3V电压上就可

网友:
将显卡边的LVDS信号取出来,再用三极管放大接上去应该可以排除白屏几秒的问题

网友:
别修显卡了,修显卡太危险了。还是飞电压吧,换高压板,改个电压觉得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2009-02-18):
你检查一下屏开关,就是合上屏就压下的那个,会不会是他的故障?合上屏的话就没有BLON—OUT30信号了。

网友:
因为外显能显示,说明显卡正常。
没有BLON—OUT30信号,可能:
1、屏开关不良。
2、屏开关附属电路故障。
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不知对不对。

网友(2009-04-03):
我也有一台,有时显有时不显,外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