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的6个时钟信号之电压是否应该一致?

楼主(2009-01-19):
本人刚才测了一块华硕P4VBX-MX的DDR 的A16#电压为1.6V,而A17#电压为0.8V
就是DDR内存的第16脚和17脚

有没人知道这是否正常,这块主板现在的故障是不亮,诊断卡显示为D1

网友:
是一致的!

网友:
谢谢

谢谢了,如果电压不一样呢?

网友:
检查时钟芯片,看是否损坏.

网友:
嗯,是一致的,

网友(2009-04-12):
不一致的话,内存不过的。看内存傍边有时钟吗!没有的话,应该是北桥提供时钟

网友:
就是一样的,上下应没有太大的相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