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星763MB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1-19):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763MB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屏幕中上部正常,屏幕中下部,特别是最下面区域的图像不停的伸缩跳动,就像弹簧伸缩一样,场块是KA2142,我更换过了还是一样,场块周围的一些电解电容和电阻我也测量过没有什么问题,正负电压也比较正常,还是一样,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呀,谢谢。在线等。

网友:
怎么都没有人了呀,都回家过年了呀?

网友:
补焊过也这样吗?

网友:
更换电容,别测量,

网友:
量一下电压了,,看下正确不,,,大不份这样的问题就是场块,,和周围上的电容了,,

网友:
更换行场振荡IC的场AGC电容。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了,我虚焊的地方也补过了,场块也换过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让它开机了一会儿,大概10分钟后又无缘无故的好了,可能是那个元件的热稳定性不好吧,客户已经拿走了,就看看明天还会不会抱过来了。

网友:
你把场IC周围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只是飞利蒲的。我把所有相关的电容和IC都换过了还是这样,客户刚买的新机,不可能是PCB板断啊。也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