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L-S3主板、AMD5000+开机后CPU风扇不转!

楼主(2009-01-19):
技嘉M52L-S3主板、AMD5000+开机时CPU风扇能正常转动,但点亮后风扇即停止转动,有人知道原因吗?主板还是风扇出了问题?[换电源仍然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的动手能力也太差了吧,自己也不换个好的风扇试看看是那出问题才这发问啊,如果是主板有问题看你也修不了啦

网友:
风扇应该是温控的
如果后面都不转了就有问题,如果停一会在转的话应该属于正常

网友:
主板带智能控温,没问题了!感谢大家!风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