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 B0损坏且无法修复的解决方法(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2009-01-19):
9550 BO区损坏换颗粒重做GPU都好不了,还能修好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能。bo区不能修好那我们就不要它了,只要把显卡修到不花屏就可以了,那怎么才行呢?
1,先拆掉B区颗粒,不拆也可以。
2,把A区换上32M的颗粒。
3,刷上我上传的这个BIOS
4,收工
优点:不花屏了,容量不变还是128M。缺点:变成64B了。
位宽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影响价格的因素。
谁会编辑BIOS啊,帮我编辑个64位的X550bios,和我发的这个BIOS一样,只用A区,是PCI-E接口的。

9550新发现---这个就做为讨论贴,相信有不少人感兴趣!大家可以畅所誉言!------新诚达

网友:
N卡我试过440和5200的 A卡占时没遇到有时间试一下

本贴可以讨论但不可以灌水!如果发现某个会员在后面灌水先扣分!不听劝者删除ID!!

网友:
我认为完全的可能
主要会搞BOIS
有的卡是ABCD
有的是AC

网友:
颗粒损坏为什么换颗粒重做GPU都不行呢?

因为B通道已经有PCB电路损坏 重做GPU修复率不高!------新诚达

网友:
回楼上的:如果只是颗粒问题的话那换了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有的不是颗粒的问题
比如说GPU里内存控制器坏了一部分或一个区,那就得用LZ提供的BIOS把坏的区关掉了。
GPU的内存控制器坏区是很正常的。比如很多阉割的64bit的显卡就是因为有坏的区被厂家关了来卖的。
而现在只是我们把坏的关掉修好而已。

网友:
这个编程BIOS关区的事,我原来是听过不过没用过,也不懂得编,这才是经典的显卡方法,就有点像硬盘砍头砍断一样的,不过关于如何编辑BIOS来关区,就是包括论坛潘工也没有说到到底如何改。只说一笔带过。说可以而已了。希望那位高人出来说下子到底是如何回事。

网友:
如果A区坏的呢?

这是此卡的通病!因为A通道可以修复!重做GPU也可修复!-----新诚达

网友A:
这并没有超出我们维修人员的范围,其实在BIOS里应该是有一个标志位是标志位宽的。
最起码LZ就有办法关掉某一区。
至于具体的方法嘛。。。这个就和硬盘砍头一样,属于RMB级资料了,愿不愿意说,这是个人问题。
想研究的话可以自己找块卡研究研究。(其实在很多方面摸摸都想去研究,只是没时间,要做的事太多了,现在白天上班晚上还做点图形类的设计,修东西都没什么时间了,平时也就抽点时候发下帖而已)

网友:
摸摸说得对,平时就是修点换一两个显存不花屏的卡,还有那种加焊形就能好的卡,只能算是一般显卡维修员的水平,这种情况就是别人修不了的显卡你也修不了,你也到不了更高成次水平,关于如何关区才是显卡里算是经典的东西,最近也没得时间看显卡类的东西,仔细学习本本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并没有超出我们维修人员的范围,其实在BIOS里应该是有一个标志位是标志位宽的。
最起码LZ就有办法关掉某一区。
至于具体的方法嘛。。。这个就和硬盘砍头一样,属于RMB级资料了,愿不愿意说,这是个人问题。
想 ...

要修改BIOS模块的要对最基本的BIOS结构要完全掌握!,相信做维修的有几个会?
没有一点底层语言基础的能搞?
不同BIOS程式位宽定义字节地址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给我发个x550原版bios文件,我试试能给你做出来不!正在研究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修改BIOS模块的要对最基本的BIOS结构要完全掌握!,相信做维修的有几个会?
没有一点底层语言基础的能搞?
不同BIOS程式位宽定义字节地址不同.

说的有道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会的人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并没有超出我们维修人员的范围,其实在BIOS里应该是有一个标志位是标志位宽的。
最起码LZ就有办法关掉某一区。
至于具体的方法嘛。。。这个就和硬盘砍头一样,属于RMB级资料了,愿不愿意说,这是个人问题。
想 ...

不是楼主有办法关掉,楼主只是找到了128M64B的BIOS强行写入而已!相信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网友:
通过这两天的研究已经初步掌握改BIOS的方法,下面是一块B区损坏的X550 pci-e卡维修好的图片,这个bios在修改了N次后终于成功,开始改的bios要么花的什么也看不到,要么不能进系统或不能装驱动或改分辨率黑屏死机,经过多次失败终于成功了,并且有个新发现在屏蔽掉B区后只剩A区4片16Mx16B的颗粒组成64M64位的显存,可刷了bios后系统却认128M64B,而且GPU-Z,EVEREST都认128M64B,跑3D和R3测试全部正常 看下图(已经被我降频了)这只是试验BIOS

网友:
对于容量和频率的可以简易通过修改字位代码实现,这是修改NV18的BIOS一定要掌握的.因为NV18的用第三方软件工具不能直接修改.

要直接修改位宽的ATI和NVIDIA是有自开发的专业工具, ATI的还需要会汇编基础才能改.
NVIDIA的就简单点,但要得到的不是一般人员能得到的,
研究这样的技术对于维修人员是要花大量时间的(用WINHEX之类).维修主要面对的是故障而不是开发.
当然有条件的可以搞下,精神也值得提倡!方法对了就可以.

例如RaBiT之类的第三方工具,只有一小部份的BIOS程式能修改位宽,大部份的BIOS程式变灰了!RaBiT的开发人员我想不是不想完善这样的功能,但实在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行.

网友:
支持jackiexp的意见,如果A区坏了有什么办法解决,上面新诚达版主有什么处理方法

网友:
颗粒损坏为什么换颗粒重做GPU都不行呢?

网友:
抓紧时间在深入研究下硬盘和显示器,准备年后开店。
这真是个不错的论坛,只要你愿意学,能有学不完的东西,准备加入VIP既可以学到更深的东西也算是对贵论坛的一点支持。

硬盘不用花时间去研究了.<问问老修硬盘的就知道了> 显示器多数都是TFT方面的更是简单的给狗两个面包都能会的事<并没有骂人之意,就是指液晶显示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除非你想修CRT的. <可修它的客户很少了>但修CRT的如果不是家电或者是电路基础特别好的话,也只能换换行管和FBT了.弄不好二次电源的问题都搞不定..再深入更是难上难.    理解的都能理解我说的,不理解的想骂就骂吧.....

网友:
硬盘不用花时间去研究了.<问问老修硬盘的就知道了> 显示器多数都是TFT方面的更是简单的给狗两个面包都能会的事<并没有骂人之意,就是指液晶显示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除非你想修CRT的. <可修它的客户很少了>但修CRT的如果不是家电或者是电路基础特别好的话,也只能换换行管和FBT了.弄不好二次电源的问题都搞不定..再深入更是难上难.    理解的都能理解我说的,不理解的想骂就骂吧.....

看了你说的修电脑硬件比修显示器CRT的和彩色电视机要容易,是吗??
以前修过彩电录象机等,现想修点电脑硬件。
试修好了几个电源,还想修显卡,内存,硬盘。。。

网友:
支持jackiexp的意见,如果A区坏了有什么办法解决,上面新诚达版主有什么处理方法
引用 网友C:

A通道颗粒损坏,到现在为此我修过的卡都没返修过

网友:
请教...   摘掉  B0 区的 我知道  吧 上面 4个都取掉..

  后面 吧 A 区的都换成 32M 的 在刷BIOS 就OK 了..
    请教32M 多少位的啊... 请教哪不是要找 256M  8片 现存的??才可以??

网友:
请教...   摘掉  B0 区的 我知道  吧 上面 4个都取掉..

  后面 吧 A 区的都换成 32M 的 在刷BIOS 就OK 了..
    请教32M 多少位的啊... 请教哪不是要找 256M  8片 现存的??才可以??
引用 网友D:

你对显卡上的显存分布图认识就存在明显的错误!
32M 16BIT的和原显存位宽一样!!
好好看看相关贴子!

网友(2009-03-15):
这样改是不花了,但好慢好卡,跑不了3D,而且用R3测也没有全通过,第7项没过。这样的卡根本用不了。有一些9550的卡,比如华硕9550  128M128bit的好多都是用R3测第7项测试没通过,也不花就是一3D就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GPU或者B通道显存有损坏,可以参照楼主的方法改一下

网友:
我照楼主那样改了变成了128M64BIT的了,但用R3测第7项没过,好卡,
3D不行。

网友(2009-06-01):
我用这个BIOS刷进去了 可怎么本来是只报B区的27 29错误的 可谁知道成A区的 1234567了 两个卡都是。。。。。。。。。。此显卡是斯巴达克惊天镭9550黄金版256C

网友(2009-08-07):
双128 9550 刷了楼主的BIOS已经修复,应该说现在是64M,64位,不过系统认成128M的。
之前花屏,修过一次,给换了个低速的显存,没多久又花了,浪费了30大洋,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双128 9550刷了楼主BIOS也是一样的,认成128M,哈哈。
之可惜去修了一下,有痕迹,不好看了。

网友:
遇到新问题,现在一般用不花屏了,但是DX游戏要花,估计是BIOS里面写的128M,其实没有,去用那些没有的显存,所以花屏了。哪位大侠有64M,64B的BIOS啊?

网友(2009-11-23):
都是高手谈的问题,哪是A区哪是B区我都分不出,哪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
这样改是不花了,但好慢好卡,跑不了3D,而且用R3测也没有全通过,第7项没过。这样的卡根本用不了。有一些9550的卡,比如华硕9550  128M128bit的好多都是用R3测第7项测试没通过,也不花就是一3D就不行。不知道什么问 ...
引用 网友E:

目前的  发现的 bios只适合用同德版的9550

其他厂家的板型  少数可用 大多数不行
你说的 这些显卡不能用 是因为这个bios  不适用  这几个板型 呵呵

网友:
遇到新问题,现在一般用不花屏了,但是DX游戏要花,估计是BIOS里面写的128M,其实没有,去用那些没有的显存,所以花屏了。哪位大侠有64M,64B的BIOS啊?
引用 网友F:

呵呵  显示卡运行时完全按照bios的  指令 来“操作”,核心、显存频率、位宽、每数据位最大写入的数据容量等等
bios设定每位最大写入2m的数据,实际显存是每位最大可存入1m的数据  在2d模式  核心处理的 数据很少 以及要求不高的3d 游戏
写入显存每位的容量都没有超过1m  淡然没事。可运行大型游戏或者3dmark 每位要写入的 数据直接满负荷。
1m的空间存入2m的数据,?绝对的失败冲突。很轻的  花屏,重一点 就直接死机  。

刷完 还是直接吧 显存换了  64m64b4p的 bios现在坛子里 也有了 不过频率高  第三方软件修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