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6100不复位

楼主(2009-01-19):
复位灯长亮 CPU的PG和复位电压也没有      帮忙参考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PCI有复位吗

网友:
PCI也无复位

网友:
电压都基本正常 IO和南桥都换了 没思路了 大家帮看看

网友:
无复位检修思路-----月饼

无复位分为全板无复位和CPU无复位。

全板无复位表现为诊断卡灯常亮,照如下方法检修:
1查各主电压是否正常(CPU,内存,显卡,桥供电)
2查时钟芯片是否正常发出所有时钟信号且是否到达各芯片。
3查ATXPWROK到南桥线路,复位针到南桥线路(中间可能有门电路或者其他芯片)
4查VCORE_PG是否正常到达南桥。
5PCIRST#断线,短路等(从PCIRST#开始跑线,一般为门电路问题)
6南桥

无CPURST#表现为诊断卡RST灯不亮。但CPU假负载上CPURST#低于正常值(478的和VCORE电压相等,754一般为2.5V 775一般为1.2V AM2一般为1.8V)一般芯片组CPURST为北桥收到南桥发来的PCIRST#后延时发出CPURST#,(nvidia单桥的CPURST直接由桥发出)
1查北桥工作电压
2查北桥工作时钟,一般在时钟芯片旁边的68X电阻处测0.4V左右即可
3查PCIRST#1是否正常,一般检测IO BIOS 网卡 PCI槽的复位都正常的话,认为北桥复位正常。
4北桥到CPU座间短路,有可能北桥,座子空焊,PCB断线等。
5INTEL板需要查HUBLINK是否正常(刮线打二极体值应全部一样)
6NVIDIA sis板BIOS坏也会导致没CPURST#
7北桥或南桥坏

PCIRST#经过门电路或者专用芯片后分化为:PCIRST#1 PCIRST#2 IDERST#
一般设计:
PCIRST#1:网卡,1384,BIOS,IO,北桥
PCIRST#2:PCI槽,AGP槽

部分芯片复位测试点:
83627(pin30),83697(pin28)lpc bios(pin2),8100c(pin27),8712f-a(pin31)

网友:
回复 楼主:

全板无复位,按月饼的思路一路慢慢查下去,,等你好消息哦

网友:
首先要谢谢热心的月饼,给我这个思路
随便问下 VCORE_PG 是哪里 [英文太烂,呵呵]

网友:
电源好信号

网友:
我会努力的   月饼哥   电源的PG 5V变3.8V 应该没什么吧 /?

网友:
VCORE_PG是电源IC发出的?那请看下是哪脚 【6556】  是4脚不 那我好板的4脚也没电压啊 ?

网友:
经过检查 电源的PG和电源IC的PG都到达了南桥NND郁闷了

网友:
月饼哥给的这个思路真不错
可是我已经全排查过了  神奇的问题呀 郁闷了

网友:
~~~`顶~~~~

2楼那位朋友 感谢你的提示 感谢你无私的奉献?感谢

网友:
不如加焊北桥试一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