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电源烧保险管

楼主(2009-01-19):
这个电源后面有一个红色开关,115和230,不知到怎么高到115了,一通电源就炸了!经检查保险管和一个零件炸了,更换后通电又炸了!

网友:
把开关转回正常的230V档,换好炸掉的元件,再查整流桥是否有损坏?电源开关管是否有损坏?要把损坏的元件都查出来后方可通电,不然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
已经跳到230的,通电就炸了,这个电源做的很好,保险管外面还有一成东西包着的

网友:
修电源都不接灯泡的?电路都没查清楚就上电了?不烧才怪呢.仔细查查吧,肯定还有哪个零件损坏的.

网友:
我把桥式整流器和开关三级管都取下来测了没有坏呀!110V和230V的开关一开始就调回来了的呀!还有那些零件有可能坏呢?

网友:
仔细查查吧,肯定还有哪个零件损坏的.

分享知识    热爱生活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把并联在两个大电容两端的压敏电阻拆掉试试

网友:
先将转换开关部分拆掉,再串个100W的灯泡,通电看灯泡的亮度判断电路和短路情况。注意查过压保护元件。

网友:
从桥堆到主电源开关管再仔细查一遍   应该会有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