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09-01-19):
跳线针插到正常位置不能开机,插到清除COMS才能开机,,有那位朋友遇到这样的奇怪问题吗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的主板一般为:815或845,确 810的主板上,你把跳线插到正常位置后,在触发的时候用手摸晶振,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开机,就把晶振和谐振电容,106电阻,换了,可以解决摸晶振开机的问题,
还有一个办法是,先用清零模式开机,开机跑码后再跳回正常位置,然后关机,有时候可以解决你说的这种现像

网友:
对昂达AM2 520的不知道你说的方法可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