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88M 主板 跳闸后 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9-01-19):
明基S88M 主板   跳闸后 通电自动开机
代码显示 C1 C3  07
更换电源还是一样
I/O芯片发热``    芯片LPC47M192-NC
请问是I/O芯片烧了?

网友:
应该是INTEL原装板 通电自动开属于正常
IO发烫不正常,INTEL板通病就是IO 基本可以判断IO挂

网友:
是INTEL原装板

谢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关机
如果自动上电且不能关机,IO又发热
那基本可以断定IO坏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的两位朋友都为你解决问题了,我占个板凳坐坐

网友:
楼上几位的回答都是对的``

通电自动开``不能关

更换I/O芯片后  好了`````

通电自动开````但可以关````正常了``谢谢`~

网友(2009-03-04):
朋友 有这个板的 bison么  传下  谢谢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