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RT9241跟RT9241A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9-01-19):
请问这两个芯片之间的区别,还有就是RT9241可以代替RT9241A吗?

网友:
可以互换的

网友(2010-01-19):
有RT9241A和B两者之间只是频率不同而已

网友:
请问9241A和9241B也能互换吗?

网友:
查引脚定义呀。。不一样。。不能互换的。。

网友:
能否代换,看一下它们的PDF就知道了。

网友(2011-01-10):
谁试过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