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量供电电压怎么办

楼主(2009-01-19):
维修中遇到不少主板量CPU内存,显卡,PCI供电电压都对,用假负载量时钟有1.5V。有复位,不检U。这时候就只会两招了:刷bios和换IO,还可以往哪方面考虑呢?

网友:
比如座子空焊,桥空焊
打AD线判断有无桥损坏
排除外设 比如板载声卡 ,网卡 COM口芯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