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410待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09-01-19):
一台东芝3410合盖待机10分钟后,再打开盖时黑屏,按任何键无反应,交流指示灯亮,得电指示灯亮,充电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不亮,硬盘有转动的声音,CPU风扇不转。强制关机后,重启,黑屏不能开机。表现为开机时,交流指示灯亮,得电指示灯亮,充电指示灯亮,硬盘指示灯闪几下就熄灭,硬盘有转动的声音,CPU风扇不转,按任何键无反应。但若在开机时,按ESC和F1之间的“英/半”键(英日文键盘),屏亮,有间断的“嘀、嘀、嘀。。。”报警声,响27声就停止,同时提示BIOS升级:ready for bios update ,place the bios update diskette in the drive and press key when ready to proceed.。CPU风扇高速转。
平时正常启动时,除开机时CPU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系统后,在线看电影,底板温度较高时,也听不到风扇转声,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气冷的原因还是有故障。

系统装的是WINXP深度精简版,C盘分有2G,装系统后约还剩1G,硬盘拿到台式机上试,是好的。重装系统故障还是如此。取下硬盘,网卡板,USB输出板,开机故障依旧。
请问大家一下,到底出什么故障了,怎么维修?
谢谢,祝大家新年愉快!

网友:
开机时按ESC不能进BIOS,拆开键盘后,发现BIOS电池插座、插头边线路板上有许多铜绿,已清除,故障依旧。
主板只接CPU及风扇,指示灯板,显示屏,开机故障一样。
接上电池,可自动充电完成。只用电池开机,故障依旧。

网友:
请问大家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是CPU坏了,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是刷BIOS就行了?
我是菜鸟,请大家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