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笔记本进水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9-01-19):
大家讨论一下笔记本进水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吹风机吹干....

网友:
今天正好修了一台宏基的进水机器。明显有若干电容和电感损坏。
先把它们拆下来,然后用酒精清理,再用BGA台子烤,最后换上好件并加焊电源芯片。
运气不错,作完后开机正常、交货。但是有时运气就没有这么好,那就要从电源开始查了。

网友:
进水的和摔伤的,个人感觉比较麻烦,因为,不知道,损伤程序有多重

网友:
看下进什么水,一般都是饮料或是清水,清水好办,风筒死吹就行了,估计没那个会把笔记本丢进厕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