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9):
有没有什么万能不用刷程序的驱动板针对19寸宽屏的, 知道的介绍下好吗?
还问个问题 LVDS的屏我如果把 30PIN双8定义的驱动板上在30PIN双6的屏上会不会烧屏啊
请路过的各位师付指教,谢谢
问题
驱动

网友:
现在19寸宽屏LVDS的用乐华2025L的驱动板就可以的!

网友:
2025L的驱动板用于19宽屏,效果不是很好,看着总感觉不是很清晰

网友:
通用的应该没有,因为个家的屏上的IC不一样所以驱动程序不太一样,不过可以在驱动板上存取多家的IC驱动程序就可以实现,关键就是看你买的哪个扳子有没有你驱动的那个频IC就OK啦!买的时候问问就可以!

网友:
20PIN单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单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
一些单,双的的定义,但是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
只是程序不对的话,不会烧屏,但如果用错屏线的话,那就............................
19宽的屏,一般是用30片插双8的屏线,屏供电在28 29 30脚,但双6的屏供电,一般在1 2 3脚,两者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