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有时显示"输入不支援"

楼主(2009-01-19):
我这里有一台15寸的ACER液晶显示器,接上电脑的VGA插头后有时显示正常,有时显示"输入不支援"!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可以试试更换了VGA线(屏线)。

网友:
很有可能是里面信号输入不同步,里面有个门电路,上次有一台被雷劈的就是坏这个东西,有显,但是显示一串英文的,忘记是什么英文了,估计翻译成中文就是那个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