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VT4A+跑D3就掉电

楼主(2009-01-19):
华擎K7VT4A+跑D3就掉电,上内存也一样,查内存供电7脚2.6V,184脚1.3V,1脚1.3V,时钟也有。该板开始一直在用,上的是闪龙2500+,后取下U想试下闪龙2800+,一上去就跑D3掉电,后换上原来的2500也一样D3掉电,再换了个2200+的还是掉电。应该还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吧,麻烦哪位朋友给点思路。槽子清洗几遍的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没上好,K7的CPU不套风扇顶不过2秒就烧

网友:
KT400A后都支持过热自动断电!!清一下BIOS!加个风扇上去!

网友:
我想也可能过热保护了,但开始都用得好好的,换一下U就出问题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