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短路

楼主(2009-01-19):
我手上有一个异形板,945芯片组.用20芯电源能够点亮.但是接上24针电源后,主板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动一下就停了.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四针有短路的情况.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查.请各位高手点.另外如果只有20针电源对系统运行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
用20PIN的电源一般情况下影响不大

网友:
CPU负荷大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毛病....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20针能使用,一般945要求的电压不是很高,就没必要弄了

网友:
摸一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工作正常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