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15EPT侦错卡出现25

楼主(2009-01-19):
V星815EPT出现25代码,原因是机器运行中因为本人懒,对显卡没上螺丝,不小心动了显卡一下!!就黑屏了!把显卡插回还是黑的,用侦错卡点一下,显示永远是25,显卡在另一块主板上能用,一切正常!换过任何一块显卡(AGP,PCI)到V星的都是显示25,也不知哪出问题,还有就是V星815EPT CPU插座后和AGP槽后都有一颗小电阻,不知是不是AGP槽后那个小东西坏了!很想把他焊下来! 现在不知哪里坏了!!这的高手不知能不能告知是哪坏了!!有人说AGP三极管坏了!有人说是内存的三极管坏了!不知怎么搞!! 815也没修的价值,做试验品!!谁知道的吱一声! 感谢!

网友:
要是NB挂了,你那一不小心就赔大了滴,楼主小心……

网友:
815没维修价值

网友:
恭喜LZ了  可能是桥呀

网友:
虽然没维修价值,,也可以拿来练练手啊。。连PCI都没显示。。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这问题不大,坏的练手,从同行手里弄一块这样的板子,我有好几张815,要是离得近,随便来拿,顺便请你吃茶

网友:
我是广州的!近么?拿来试一下!桥不会有问题的!!这样就烧桥 ICH2一般不会烧,ICH5就会!NV也会!!很少见烧桥的! 以前的板子没烧桥的机率!

网友:
很可能是NB挂了

网友:
检查一下AGP的供电和外围小电阻是不是正常的.楼主说AGP槽后都有一颗小电阻,不知是不是AGP槽后那个小东西坏了!很想把他焊下来!)那颗电阻坏没坏,用万能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为什么想把它焊下来呢

网友:
顶楼上的,不过也有桥的可能性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