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买二手白光的好还是全新国产的好

楼主(2009-01-19):
国产936的焊台,烙铁头是买全新的好,还是买二手白光的好。

网友:
如果买到成色好,无质量问题的话,是要比国产的强的。

但国内这种理想的白光不太多,多数都是洋垃圾,使用时间很长了,而且还是坐船过来的,内部很容易受潮,再有就是还需要配110-220V的转换器。

网友:
哦,原来说的是烙铁头。。。。我看错了,以为是烙铁呢。

正牌的白光要比国产的全新的好用。

网友:
能进口的最好进口的,国产东西好用的不多。我买的用了2次直接丢垃圾堆,下次在弄个快克的,只有这个没试过。

网友:
偶觉得,烙铁头这东西没什么重要的,烙铁拿来用得最多就是拖锡吧!其实只要技术好没用的时候多保护一下一般就行了!偶在给别人打工,老板全买便宜货但用着还行

网友:
烙铁温度偶夏天开三百八冬天开四百一左右

网友:
那肯定是二手的百光要好用多了,我之前用国产的,氧化严重,还会越用越小,后来了买了个二手的白光头,用了有一年半了,就算是氧化很严重,加水的海棉上多磨几下,和新的一样。

网友:
谢谢

主要是想买个头,把原来手柄上面的那个头换掉。都说白光好,所以不知道在选购二手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是不是二手就不太好了,还有大家说二手白光头在多少价位左右

网友:
进口的东西要看成色的。

网友:
其实不用太迷信品牌,用高越936+仿白光头一样好使,开着放一天头也不会黑.

网友:
工具这东西,来不得迷信的,因为好的工具,使用起来带来的感觉是立杆见影的。

PS:烙铁头也是一个蛮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比如材质,制作工艺,导热效率等等。不是仅靠一个黑或不黑来进行判断的。

网友:
同意,工具要舍得花钱,如果能找到真货,建议用白光的!

网友:
应该是新的吧。

网友:
买东西要看性价比的,自己用了就知道哪种好了

网友:
买了二手白光,同样的东西进行对比,二手白光明显好用很多。只可惜只有一种尖头,但是长短有点区别,再请问是长点的头好,还是短点的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