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一个简易的方便修显卡的台扇

楼主(2009-01-19):
有些显卡的散热片特别难拆,比如七彩虹的冰封版,每次维修处理完试机再加散热片再拆太麻烦
想到了做一个简易的方便修显卡的台扇,废话少说,直接上图就明白了

准备小风扇一个,用硬一些的电线如此缠一下

风扇没有保护一不心打破手了

上保护网

完成,这样一般的短时间测显卡就不用加散热片了
时间稍长也可以加一个简易好拆的散热片

网友:
还不如用吹风机呢....

网友:
没散热片效果恐怕不理想吧

网友:
不加电源的防护网还安全一点,加了后太不安全了,万一摔下短路了正在工作的主板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找个小点的散热片,用硅脂粘在芯片上,放个绝缘的东西在主板上支撑,很方便的。只是测试风扇就不要用了,有散热片就可以。天冷吹的手凉。
如果再加上楼主的风扇那就可劲的跑吧,呵呵

网友:
看见楼主这么我傻眼了~~上块散热片安全多了~

网友:
这么麻烦做啥?拿一个坏电源上边的风扇直接放在显卡插槽和PCI槽之间就可以加电了

网友:
这个方法对低端的卡是很好的,5700以上的要不加散热片的话就很容易烧了!

网友:
不见意楼主使用这种方法更不推荐使用!有很多卡都是因为GPU散热过高导致损坏!NV34以下的还可以不过在使用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
这种裸起法高端的怕很悬       维修时随便找个散热片形式的两个卡子那种装上就行  好了再装螺丝就好

网友:
对高端卡,这方法行不通。发热量太大。容易烧芯片

网友:
RV350以后的就不行了。

网友:
路过,

以后我也试一下

网友(2009-06-07):
看来赞同的人不多啊.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相信专家的话是不错的

网友:
我用P3 U散热器做,就是在下面铝面钻孔,再用塑料扣住。简单实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