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的残酷代价

楼主(2009-01-19):
说的是我同行的事 前几天 他的客户拿一个华硕A3000的机器到他店里装系统 本来很普通的一件好事 结果酿成大祸 客户忘带适配器(可能当时电池还有电)坏就坏在此君手上有万能适配器 而华硕这个本有个dc 5v输出孔 坏事就是那么的巧合 引诱你闯祸 当电池没电后 此君就把万能适配器配上插头(靠这种万能电源还真有这种插头 想的真周到) 想都没想 看都没看 直接插入5v dc 上 结果可想而知 冒烟了 但还能开机 就是点不亮

他拿来我检查 拆开后粗粗的查看 DC 5v周围有个电容烧焦 没有大面积烧毁 北桥对地短路 看来修起来是比较麻烦 而此君跟我太熟了 收费又收不起 就推说不好修 他转到另一家去修了 已经4天了 还没有结果 看来要换板 估计怎么也得900多吧

以为就这样结束 谁知昨天又拿来个本本硬盘让我检测 原来是那台本本上的硬盘 客户有很重要的资料 所以送修前他把硬盘拆下了 想把数据转移出来 我插上转换卡检测 晕倒 不认盘 电机也不转(19v插入5v 直接到硬盘 不烧才怪)这下可惨了 想把这个本本盘搞活拿出数据希望是很渺茫了 我根本就没信心 今天他又匆忙转到另一家去修 希望他运气能好 否则的话 赔钱不说 毁了客户的资料这个重大责任可是很难推卸的 就算数据能恢复 估计也得花不少大洋

网友:
真爽,以后要看准了才能插,不然后果真的很严重

网友:
这个贴怎么这么眼熟?

网友:
有些事情就是在大家没有足够重视的前提下发生的.以后要多加看看,小心才是啊.

网友:
倒...听倒霉的..

网友A:
我上次也是接了个IBM X系列的本装系统,没光驱,又不支持USB启动,就把硬盘接在台式机上,因为有病毒客户要重分区格式化,结果重分区后重启,不认盘了 ,最后只好赔了块硬盘给客户,从那以后笔记本没光驱的装系统一概不接

网友:
硬盘也许就是  保险电阻烧了。。。。。。。。。。。

网友:
哎  天有不测风云阿   希望此君能交上好运气

网友:
花钱买经验,估计他以后再也不敢乱接插头了

网友: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网友:
呵呵,真是比较倒霉

网友:
...我前不久给客户换电源...烧了硬盘电路板啊...哎/....

网友:
没有金箍棒就别那揽瓷器活

网友:
愿主保佑他吧,阿门

网友:
为兄弟们同情可怜中。。。 让大家维修中平安无事啊。。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嘛...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个板试下不就可以了,还是技术不行,

网友:
祝福你的兄弟吧!
希望数据能导出来!!

网友:
其实维修,我们要做到胆大心细,认真对待维修机器的故障问题,机器修好了客服就会对你笑,夸你技术行,否则长时间没修好,把故障点扩大了,轻的就的吵叫,拿机器走人,重的找你麻烦,,,,,,,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呀,以后遇到这样本本得小心了,前二天一个客户拿一个说自己通了解16V电源的外置CD让我给他修,折到一看里面最大的一个IC有个洞!

网友:
学习了,以后装系统什么的可要仔细些了

网友:
楼主是个粗心人,太不小心了。以后多加注意才是

网友(2009-04-30):
那是叫粗心大意,赔也活该,但是再细心也没用,运气坏的时候,喝口水泥也要呛住、我在2003年的时候就试过,一陌生客户拿CPU来说让我帮测试下CPU是好是坏,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拿了台客户送来装系统的电脑来试,CPU插上后开机点不亮,然后就对客户说CPU是坏的,客户听了后拍拍屁股闪人,我把送修的的电脑从新装好CPU,上好风扇、开机,完了,点不亮了,我当时在想,不会那么倒霉吧、试个CPU就烧主板?替换法试试、又拿了一台好的电脑替换CPU试,结果到最后是两台机子的CPU和主板都完了,赔钱赔得我差点去撞墙、到现在我都还想不通。

网友:
要是有相同的硬盘,把好的那硬盘的电路板拆到坏的这硬盘上或许还能挽救数据。

网友:
是他太大意了 怪不了别人 本本电源是随便找个就能插的吗 各个厂家造的电压都不一样的

网友:
硬盘的电路板坏可以修好的

网友:
我现在很少接品牌机,因为品牌机有好多不知名的功能,会把人搞晕。修组装机最好,随便接上就可以,配件便宜、方便快捷。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好好学习了,要

网友: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作维修时要时时刻刻处处小心以防钱还没挣到就要赔钱
维修是个苦差事接手每个活时要先仔细询问

网友:
搞维修要胆大心细才可以,不能鲁莽,不然你就又银子出没银子进了。

网友:
还是看好了在行动啊,至于系统的装法多中多样的啊。可以在DOS下装啊。还有可以移盘装系统啊。但是我们这行都要细心啊

网友:
做维修这行真是难啊,所以就乃句话,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就是好机进来.,你也要把屏上下摇几下.有的板子本来就有不稳定的.要拆盘的怎么也得300以上.

网友(2009-08-02):
哎,不容易,希望数据没事.

网友:
很多船经常翻在阴沟里

网友:
干这个事情一定要小心哦!

网友:
有个提议,大家把像华硕A3000这样的机型总汇下。让大家(尤其像我这样的新人)好有个印象!

网友:
同情楼主说的那位仁兄,希望他好运!谁都有错手的时候!

网友:
最好的硬盘不是电机坏了, 要是电机坏的话,麻烦大了。

网友:
阿们 愿主保佑

贝贝 -2 灌水多了,也会呛着

网友:
是啊,干我们这行的,要时刻给自己提个醒,修不好问题不大,可以要修坏了可就损失大了呀!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做系统,结果分区后从启一下WD的80G盘电路板挂了,又找了个一样的电路板装上不认盘.把坏板的ROM拆了装在好板上OK了.

网友:
大哥,一般本的硬盘,才下之后要用本GHOST,,最好不要用PC,,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维修人做事更要谨慎小心,否则就会横祸飞来呀

网友(2014-01-09):
Thanks for you support.

网友:
见识了,以后小心点

网友: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以后维修细心点。

网友:
胆大还要心细才能修的好呀

网友(2014-02-13):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接了个IBM X系列的本装系统,没光驱,又不支持USB启动,就把硬盘接在台式机上,因为有病毒客户要 ...

笔记本没光驱的装系统可以用U盘啊,现在U盘启动的多得是

网友:
原来是被楼上的那些淫挖坟挖出来的……

网友:
教训啊。以后小心点哈。